急,有没有这样的两款的电源芯片或开关电源

楼主(2008-01-08):
1.输入2-3.7V,输出5V,500mA左右
2.输入2-3.7V,输出+12V,-12V,500mA左右

麻烦高人推荐一两款~

网友A:
在国半手册上找几种给你

第一种
LM2621、LM2623,LM2700
第二种有几款FLYBACK型的,不过输入要求高,输出电流较小,LM2585
LM2586,LM2587,LM2588,最小输入4V,最大输出0.3A,

网友B:
有难度

有难度。

网友C(2008-02-19):
单芯片解决可能较难,两级电源肯定可以做到。

用两级办法吧,先用一套电路提供12V小电流辅助电源,然后用普通芯片例如3526之类做反激变换或推挽变换。这种方法不需要特殊芯片,资源丰富,实施起来麻烦了点。

网友D:
推荐用多路反激

注意交叉调整。

顺便说一句,你的电池很强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