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LDO:输入3V,输出2.5V,功耗小于5uA

楼主(2008-01-14):
需要找一款LDO。 产品用CR2032 3V供电,工作电流为5mA左右,待机电流2uA。LDO输出电压2.5V。
请问有没有合适的LDO?

价钱小于 0.8 RMB(开17点票)

网友A:
这个问题基本上很难很难!!

网友B:
没什么难的,研诺就有这种LDO

静态电流1uA

网友C:
建议不需要ldo,设计系统工作电压范围在2~3V工作;

网友D:
型号不少

AAT3221是一种,静态电流实际测量差不多2uA

其实理光也有不少超低静态电流的LDO,可以查查选型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