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AC100-260V 输出DC5V/500mA

楼主(2008-01-15):
(无正文)

网友A:
这么小功率

可能用个小变压器然后整流滤波加片7805,成本比较合适。

楼主:
变压器比较重,安装固定在塑壳上不方便

网友A:
嫌工频变压器重

那就选Topswitch里面最小功率的芯片好了。

网友B:
什么工频/什么音频/什么电源变压器

有啥区别?频率?多少?

网友C:
什么工频/什么音频/什么电源变压器

 什么工频  50hz  市电频率
/什么音频/20-20khz
 什么电源变压器

网友D:
批量20块可以接受么?

网友E:
市场上卖的手机的充电器,一般都可以用的,

如果要求高的话那就找个好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