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DC芯片

楼主(2008-01-22):
我现在需要16V-24V输入,26V-30V输出,电流5A-10A的升压型DC-DC芯片,模块太贵了,想自己弄个简单的.
有哪位大虾用过或比较了解的,告诉我,谢谢

楼主:
有人帮忙吗?

有人帮忙吗?

楼主:
.........

........没人用过吗?还是没有类似产品? 想过用几路并联但有点难受,还要做个均流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升压IC

我们是做电源管理IC这一块的,我帮你看了一下,好像没有这么大电源的升压IC,一般都是最多几十毫安的

我的MSN:anshiping@hotmail.com

网友B:
要求成本多少

网友C:
MC34063+扩流。有这个方案的,你搜一下

楼主:

mc34063好象不行,电流不够啊,怎么扩流啊?并联?
那还要做个均流的电路,是不是有点麻烦
领导要求低成本,小体积,真是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