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或LDO内部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01-23):
请教大虾,DC-DC或LDO内部的那个参考电压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外部输入变化时,内部的参考电压为什么不变呢?不知道是怎么一个电路,望 达人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看成芯片内部做了个稳压二极管,和其它二极管三极管一起做上去的。实际一般是能隙电压基准。

楼主:
再问

谢谢,麻烦再请问什么是能隙电压啊?

网友B:
要看书!

去看书,基本所有的模拟书上都会讲band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