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与备用电源之间的切换设计

楼主(2008-01-23):
哪位设计过在主电源和后备电池之间切换的电路,即当主电源没电时,用后备电池供电. 用二极管控制或者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均可.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用两支二极管

最好是萧特基二极管。

楼主:
他们怎么接呀

呵呵,俺是菜鸟,请教他们怎么接呀,我要的是主电源断电后,电池才能工作,不能对电池充电,请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A:
电池正接一个二极管正极,主电源正接另一个二极管正极,两个二极管负极接在一起再接负载正,电池负极、主电源负极、负载负接在一起。

楼主:
这样接会有一个问题

这样的话电池和主电源会同时给负载供电,而不是,如果主电源有电,则电池不供电,如果主电源没电,则电池开始对负载供电

网友B:
回复主题:电源与备用电源之间的切换设计

用一个P-MOSFET管,G极接主电源,S极接备用电源,外围的其它的电阻之类的器件也要配套接上(安全特性考虑)

楼主:
多谢

多谢,我看一下MOS管的资料,以前没有用过

网友C:
简单点几个电子元件,复杂点就是个UPS

简单点几个电子元件,复杂点就是个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