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形是不是变压器饱和的波形

楼主(2008-01-23):
请高手们分析下,这个波形是否为变压器的饱和波形。这个是我在输入80V左右的DS波形。由于没有高压探头,所以上面未看到

网友A:
把电原理图发上来

否则谁也不知道。

楼主:
原理图

看官请看

网友A:
不是变压器磁饱和波形

楼主:
现在有一种现象是,上电后保险丝会烧断,不知道什么原因

现在有一种现象是,上电后保险丝会烧断,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变压器用EE10的,实际的负载功率大概3W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