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反馈绕组怎么理解?(带图)

楼主(2008-01-24):
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开关电源,但我一直不理解这个反馈绕组,拿掉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A:
拿掉这个绕组

谁给光耦供电?

楼主:
我总觉得用个绕组给它供电怪怪的

网友B:
那个绕组一般是画在变压器左下角的,那样你就好理解了

网友C:
没什么奇怪啊,TOP的C脚的平均电压直接影响到占空比

从而实现输出端的反馈控制

楼主:
有些东西真的是得多推敲推敲

这么一问 又看清楚了不少

网友D:
再请教

当处于空载时,下面那个绕组的电压是否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