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MOS管的寻找

楼主(2008-02-02):
我现在寻找一个MOS管,因为现在大多数MOS管里头都带有反向保护的二极管,我想找一个不带反向保护二极管的N型MOS管真的是好难啊,请各位帮忙推荐下,谢谢!
说下要示:电流30A
          导通电阻小于0.01欧

网友A:
没有这样的MOS管

那个二极管不是保护用的。

楼主:
没有这样的MOS管吗?

不会啊,那个二极管作什么用的啊,MOS管本来就没那个二极管的啊?

网友A:
MOS管本来就有那个二极管的

是生产工艺自然形成的

网友B:
mosfet里面的二极管

是工艺自然形成的,如果想做开关要再加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C:
寄生的二极管,并不是刻意加进去的

网友D:
建议你尝试用IGBT,你要求耐压多少?

网友E:
:)

找厂家联系,问问有没有衬底单独引出而不是内部和源级相连的MOS管,可能可以解决体二极管反向倒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