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弦波逆变器的LC滤波参数如何设定?

楼主(2008-02-03):
请教各位前辈,正弦波逆变器的输出LC滤波参数如何设定?
小弟刚刚接触这一块,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你后级负载是容性,还是感性的?

网友B:
视spwm频率及波形纯静度而定

一般取滤波器截止频率为载波频率的1/3左右,可取得较好的响应速度,且取得较好的输出波形

楼主:
谢谢了 我试试看

楼主:
输出的正弦波上有些小毛刺,那是什么成分?如何祛除?

输出的正弦波上有些小毛刺,那是什么成分?如何祛除?

网友C:
可能是你测量的问题

可能是你测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