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设计

楼主(2008-02-21):
我要制作一个0-20V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可现在找不到能调到0V的可调芯片,像LW317最低只能调到1.5V,请哪位高手指导,看哪款集成芯片能最低调到0V?

网友A:
哪款也不行

可以考虑增加一个低电压的负电源。

网友B(2008-05-21):

小弟有个建议
你的地不直接接地,而接-1.25V以下的电位上。就搞一个10V电源正极接680欧姆,在电阻串上个二极管接地,在电阻的一端可以输出一个1.3V左右的负电压基准,因而电路可以实现从0V开始连续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