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22):
怎么没有负的SOT223封装的三端呢!

网友A:
找不到就用三极管搭一个嘛

也可考虑其它封装的呀

网友B:
只能使用TO-220 或者TO-92的封装了

TO-220弯角后放到PCB上吧,占些地方

楼主:
用途

我是打算用在前置放大所以要尽量的把体积缩小,用大的有点占体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