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RCC变压器的参数对不对

楼主(2008-02-22):
磁芯 EE12 查得截面积0.12 取B值2500
振荡频率为30Khz  最低输入电压18v 最高输入电压为45V 假定转换效率为60%
输出两组电压 5V0.25A 5V0.1A  设计总输出功率为2W

经计算得到
初级绕组  100T
5V0.25A绕组 5T
5V0.1A绕组  8T
反馈绕组   28T
我的计算结果对吗?怎么反馈绕组和另外两个绕组的圈数差这么多呀?

网友A:
不用算,一眼就看出几个大问题

1、两个5V的绕组匝数相差太大;
2、按这个初次级匝比,初级反射电压达100多伏,占空比明显大大超过0.5;
3、反馈28匝,开关关断时,加在开关管BE极的反向电压近30V,虽有限流电阻,但由于击穿电流较大,可能永久性击穿;就算加钳位,也因损耗太大而降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