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高压6KV隔离取样

楼主(2008-02-28):
一直都是高压与低压共地,再衰减1000倍供低压控制用,如图。近来客户要求高压与低压DC12V电气隔离。怎样进行高压6KV隔离取样,供低压12V端控制用。求助。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2/200822815552315.pdf

网友A:
回楼主

功率余量不大,比较麻烦。

“它的取样值怎样保证不变?”
传统的方法,是将基准电压也放到变压器次级一侧,比较放大后再将误差信号经某种隔离方式送出。但这样做,你的电路可能改动相当大,而且比较放大电路耗电稍多。

楼主:
原理图更正

图中J5处自动多生成一个结点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源输出功率有余

建议增加一个绕组,给一个低压电路供电,这个低压电路从输出取样并转换成电流,经某种隔离方法把信号送到反馈输入端。在原6kV绕组近取样电阻端抽头也可。

楼主:
回复3楼

3楼说得有理,感谢3楼的指点。使我毛塞屯开。这个电路输入DC12V,90-350mA,负载输出250uA恒流,高压6KV。增加一个隔离绕阻,作为高压端辅助DC12V10mA电路,将uA级微电流的取样信号放大为等压的2-3mA电流取样信号应不成问题。这个大电流的取样信号在通过光耦,或通过单独隔变压器传送给控制端会改变大小,它的取样值怎样保证不变?

楼主:
回maychang

我的基准电压,控制电路,高压驱动电路在同一块IC里。

网友A:
回6楼

我知道。
所以我才说“你的电路可能改动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