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不断压迫压电晶体能得到持续电压输出吗?

楼主(2008-03-05):
(无正文)

网友A:
有,

电流UA

网友B:
不行

压电晶体直流内阻很大,有点类似于一个稍带些漏电的电容器。持续压迫压电晶体可以短时间得到电压,但电压不能持续较长时间,电荷会通过负载漏掉,即使负载开路,也会慢慢通过自身漏掉。

网友C:
压迫压电晶体的频率不能太低

楼主:
谢谢

看到国外有报道说直接用压电晶体打在人身上,就能产生高压电人一下,不知真不真

网友B:
可以

很容易实验,拿个用过的一次性打火机,将里面的气体全放掉,去掉铁罩,就可以试试。

网友D:
十几岁时领教过

感觉心旷神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