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下自驱动同步整流

楼主(2008-03-05):
    准备新开发一款电源,因为体积,效率,和价格的限制,目前认为只有才用自驱动同步整流的方式可以勉强能做了,但以前一直没有用过这种方式,这里有经验的朋友们吗?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反激自驱同步整流

自驱SR的驱动信号,来自开关变压器的幅边电压,对于输出电压较低的电源而言,需要专门的驱动绕组。

以保证原边开关关闭时,MOSFET获得足够高的驱动电平(至少要达到Vth以上一定值),以保证驱整流管能够开启。

由于原边开关开启时,幅边反向电压比正向电压高许多(全电压电源在高输入电压时更是如此),因此要保证驱动电平的反向电压低于Vgs,以保护MOSFET,钳位电路必不可少。

相对而言,输入电压范围较窄,输出固定的电源,做自驱SR就简单得多。

楼主:
主要拓扑会采用反激模式。

楼主:
谢谢PowerAnts

  调试中还有其他的要点吗?请大侠们继续补充。

楼主:
汗。

   如何解决待机,轻载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