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60V-DC40V 如何实现

楼主(2008-03-05):
我想从一个DC45V-DC60V波动的电源上得到一个DC5V,电流大约为0.5安。
现在有lm2576-5.0,可是它的最大输入电压只有40V;

请教各位有何良策。

器件尽量的少,发热越小越好!!

网友A:
建议用反激

不推荐BUCK的原因,是因为高电压变比应用下,开关的占空比很小,故开关损耗相对很大。

用上变压器的话,占空比可以接近0.5,获取较高效率。并且无BUCK开关击穿所带来的灾难

楼主:
谢了 PowerAnts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只是将电压降到40伏以下,剩下的通过lm2576-5.0来实现会更容易些。

网友B:
还是建议用变压器

网友A:
可以这么认为

但通常情况下,没有人会在器件的极限参数下作应用。

如果降到36V的话,系统效率将不足50-60%,与你要求“发热尽量小”的初衷不相符。

网友C:
顺便问问

由于空间的原因,没法用到变压器,用Buck的话怎么做60V输入,5V/0.5A输出?

网友A:
高变比降压不推荐使用BUCK的原因

1、高变比BUCK需要采用大电流的大电感,线包的线径租,圈数多,电感的体积与满足功率输出的变压器相比,没有优势;
2、由于高变比情况下,占空比很小,开关时间在脉冲宽度中占不小的比例,开关损耗比较增,开关管的热设计比较苛刻;
3、电源输入异常时,可能引起开关击穿,输出高电压,给负载带来灾难

一般而言,BUCK仅适用于变比2~3倍以下的应用

网友D:
我记得好像前一段时间看到过

一种用于42V系统的电源片子
耐压好像是75V的国半的

网友E:
同意7楼 PowerAnts 意见

Buck电路要用一个大电感,有人总觉得变压器比电感成本高,复杂,其实在这种工作条件下,单绕组的电感比两个绕组的变压器在成本和体积上毫无优势。

 古道122 问:“由于空间的原因,没法用到变压器,用Buck的话怎么做60V输入,5V/0.5A输出?”
空间小,放不下这个变压器,大概也放不下这个电感(工作频率相同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