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切换的问题?

楼主(2008-03-06):
我现在设备中有块电池供电,供电电流最大为11A,当外部直流电源接入时则采用外部电源供电,外部直流电源断开则切换到内部电源,不知怎么样切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一只二极管,串在电池回路

外部电源电压略高于电池电压即可...

楼主:
十几安的电流,二极管热得厉害,还得配散热器吧?

网友B:
想想耳机孔是怎样的道理吧

网友C:
re

mos管切换

网友A:
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