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散热片的使用

楼主(2007-11-26):
高手们,请问LDO自身多少功率时,工作在常温下,要加散热片。可以7805为例。

网友A:
先查数据手册

包括自身最大功耗,热阻、最高温度等参数,然后根据最大负载计算LDO的消耗功率,再根据热阻和最高工作温度计算,散热器可以向工厂索要热阻系数

网友B:
绝对最大额定值:
输入电压: VI Input voltage: 35~40 V
结合温度: Topr: 0~+150 ℃
功 耗: Pd2.7 W
功 耗: Pd: 10 W
工作温度: Topr: -30~+85 ℃
保存结温范围: Tstg: -55~+150 ℃
结 温: Tj: 150 ℃

热阻数据: Thermal Data:
结至环境热阻: 12.5 ℃/W
结至外壳热阻:  60 ℃/W

网友C:
???

热阻数据: Thermal Data:
结至环境热阻: 12.5 ℃/W
结至外壳热阻:  60 ℃/W
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