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RFBE20 MOS管的管脚定义

楼主(2007-11-26):
朋友们好。小弟最近要用到IRFBE20 MOS管,800V,1.8A,用于限压电路。但是datasheet上没有写明管脚定义。想请问它的管脚定义是否也和其它厂家定义的一样为1G-2D-3S?

另:该款好像已经停产了,请问有没有可替代的型号?

网友A:
Datasheet上没有吗?

用万用表量量也可以分清楚。

网友B:
IRFBE20 替代芯片

如果可以是其它品牌的话,Fairchild 的 FQP3N80C (800V 3A N-Channel Advance Q-FET C-Series) 或者FQP2N80(800V 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