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差集成稳压器是不是可以淘汰78、79系列线性稳压器

楼主(2007-11-26):
低压差集成稳压器是不是可以淘汰78、79系列线性稳压器

网友A:
如果够便宜

网友B:
电流还得大些,大部分LDO的电流比较小

楼主:
价格

价格上大约能差多少

网友C:
RE

技术上有区别。78XX的背板是GND,LDO不是。这是由技术决定的。如果要是“背板是GND”,热阻会增加。

网友D:
不能

低压差的,输入最高电压也就低了

低压差分两类,NPN型,PNP型(还有MOS型的,暂不论)
前者和“普通”稳压器原理相同,压差也无法很低(2V多降到1V多),这类通常可以取代多数“普通”稳压器,随着技术发展,以后这类该叫“普通”稳压器了,再称作“LDO”就勉强了
后者压差可以很低,但很少有大电流型号(大电流应用也没有优势),而且瞬态响应差

小电流时只关心压差,大电流时就关心总效率了

真正效率高、性能好的LDO是带辅助电源输入的VLDO,但这类用起来又麻烦了

网友E:
一个不幸的消息

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告诉我,现在的78XX的电流已经从1.5A变成了0.5A,而且是最大电流,老式的已经停产了

网友F:
LS 听谁说的?78xx那么多家生产,怎么会一起改呢?

谁改了还想不想卖了啊?
谁又会去改呢?

网友G:
胡扯,那么多人用,停产是自断财路啊

网友H:
有的厂家改用1A了

我看了数据手册

网友I:
78XX应该不会停产,市场需求太大了

有时候市场的诀窍就是拿一款很有特点很有价格优势的产品来打市场;
让大家都认识这个品牌;

别的卖的贵的,哈哈

网友J:
从1.5A降低到1A成本能降低多少?如果影响销量就麻烦了

话说回来,逆向淘汰另说,劣货淘汰好货,很麻烦

网友K(2008-11-08):
除了国外厂家,国内很多厂家都在生产78XX

0.5A的78XX应该是78MXX,还有0.1A的78Lxx,而78XX则是1.5A。
除了国外的
国内北半五厂、济南半导体、873厂、锦州等厂都在生产78系列三端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