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1-30):
请教一下,本人在用433M模块做产品的时候,出来的一个小问题,在每次模块发射的时候,电源都会波动一下,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是未经稳压的电源,正常现象

电源总有内阻,电流增加,内阻上电压降得多了,输出电压就小了。
如果是稳压的开关电源,则是开关电源反应不够快。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解答!

还想问下,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开关电源质量好的应该看不出来

负载变化的反应速度一般可以做到10ms之内。
如果你的开关电源反应速度太慢,改用线性稳压电源。
另外,稳压电源到用电设备的线尽量短而粗。

网友B:
不会吧。线性电源会比开关电源好吗?

不会吧。线性电源会比开关电源好吗?

网友C:
线性电源在一些方面是要比开头电源好的`就其反应速度跟可调精度来说`要相对好

网友A:
就反应速度来说

设计得好的线性电源比设计得好的开关电源高不止一个数量级。

网友D:
可以在靠近模块的地方加一个容量比较大储能电容,

这样可以减小波动。波动小到容许的范围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