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ds2438电池检测芯片的大侠进来帮个忙

楼主(2007-12-02):
我要用avr控制DS2438这款电池检测芯片来完成对电池电量检测的任务。我在看DS2438使用说明的时候看到:“片内的积分电流累加器可实时记录电池流入、流出电流的总量,便于统计电量。 ”问:我在统计电池剩余电量的时候,是不是必须配备充电电路来统计电池流入的电量,才能统计出剩余电量?
我直接拿出一块电池,把他接在芯片上,能不能检测出它的剩余电量呢?

网友A:
一直想用可是村里没不到

记得好象是1-wire总线协议???

它必须完全充放电1次才能开始真正的进行电池电量检测.

楼主(2008-01-15):
那没有充电电路的话,就不能使用该芯片了?

如果没有充电电路的话,就不能使用该芯片测剩余电量了?
如果有充电电路,把电池从电路上取下后,再装上以后从2438的测得的剩余电量值还正确么?

网友B(2009-03-30):
读序列号能出来么

我也在搞类似的东西,我用的是ds2762,现在连序列号都读不出来,你的序列号读出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