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0KHZ的低通滤波器的设计和计算公式

楼主(2007-12-04):
我做了个开关电源,输出端有100KHZ的噪声,想做一个低通滤波器接在输出端,RC或LC都行,我忘记计算公式了,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忘记公式,赶快查书

开关电源输出用RC滤波?搞错了吧?

网友B:
即使加LC还会有纹波的,关键是杂波Vpp允许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