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OOST的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2007-12-08):
在这个BOOST的开关电源电路中~可有人愿意指点下~是怎么样升压的?
再问:二极管D2的作用?
    : LS的作用?

网友A:
这个好象是典型的双极PFC电路

VT和VT1的控制信号位相不一样,可以实现的转换效率比单一Boost电路更高。具体可参考 刘胜利的《开关电源技术》

楼主:
目前手头没这么书~看不半天也没搞清楚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汗一个!)

楼主:
没人知道么?

楼主:
???没人帮帮忙么?

网友A:
这种电路叫“带有零电压过度功率级的升压PFC”

Lr和Ls共同构成谐振电感,VD2的作用是组织从VT1体二极管流过的电流。与VD,VD1一样,必须选用超快速二极管。

楼主:
那他的升压方式?
跟一般的BOOST电路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在2楼讲过,其实两个电路之间还有很多的不同

最好是找本书仔细研读一下,内容比较多在这里也说不清楚。

楼主:
我去找了看看

网友B:
我看看

我看这是一个2倍的boost升压电路,你们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