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W反激变压器非常的烫

楼主(2007-12-10):
近来我用反击做了一个70W的电源 频率65K 输入AC220V 初级65圈  电感量为0.5MH  EC40变压器  测试下来变压器的温度非常的高  有115度  室温只有20度  请各位救救小弟

网友A:
EC40做70W毫无问题

可能的发热原因:
磁密取得太高,导致铁损太大。
用线太细,铜损太大。

网友B:
磁芯材质太差

    EC40做70W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原因有如下两个:
    漆包线用的太细,电流密度太大;磁芯材质太差也会导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