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5V,有什么电路可以让输入掉下来时,输出稳在5V么

楼主(2007-12-10):
用4节干电池,起初是6V出头,稳到5V,随后输入越来越低,输出也越来越低。很郁闷。有什么办法能减小1117的压差?
或者有什么好的便宜的好用的LDO替换?
直接干电池吧,电压又高了。难过啊
谢谢。

网友A:
俺也没办法。要不用开关电源,升了再降,也麻烦。

网友B:
用牙咬咬

网友C:
LT1129:0.7A,压差0.4v

还有更低压差的:LTC3035,0.035v

网友C:
3035不行,最高只能出3.6v

LT1763,0.3v/0.5A
LT3020,0.15V/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