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滤波铁氧体材料的问题

楼主(2007-12-11):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滤波铁氧体材料的问题
滤波铁氧体材料和电源用的铁氧体材料差别有多大,我把电源一个滤波铁氧体材料用热风拆下来又装上去

发现电感量大幅度下降几倍,以前3安匝就饱和了,现在3安匝只能达到10-20%,我见过未用过的滤波铁氧体

材料接触面特别光滑,电阻比电源用的铁氧体材料低几十倍,我拆下来的电阻是一个样,但就不光滑,是与此

有关还是热风把它改变了,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原因在于"接触面...不光滑"了

楼主:
vv

有这么严重吗,不到0.1mm

网友A:
就是这么显著(不是严重)

楼主:
gg

这么容易接触不良,感觉不大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