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饶制变压器可以不用消磁电路

楼主(2007-12-11):
如何饶制变压器可以不用消磁电路,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要做什么样的变压器,还需要消磁电路?给谁消磁?

楼主:
是开关电源,消除变压器原边的剩余磁通

消除变压器原边的剩余磁通用的,请各位给个招,谢谢

网友A:
楼主应该把话说全些

开关电源种类多得很,各种各样的“招”也多得很,够你看个一年半载的。

楼主:
回4楼

maychang,你有相关的书籍么,是否可以发我一些,谢谢dahai4761@sina.com

网友A:
回5楼 jacksnoopy

书是有的,不知你要什么,总容量至少有几G,怎么发?
还是把问题说清楚些,有针对性地看书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