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谁见过,帮忙分析一下后段的反馈原理

楼主(2007-12-12):
这个电路谁见过,帮忙分析一下后段的反馈原理,谢谢。详细请看图

网友A:
呵呵,把你的光耦画到三极管上面,你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B:
此电路图中漏画输出滤波电容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担心的是在输出时电压的稳定完全靠稳压管,可靠性不高,光偶的反馈好象也没起到作用,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高人

网友C:
光偶控制输入

没有输入,输出怎么也高不起来.
我很想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IC啊,给个名称好不好.你的电路好简单.我也想要做一个!先谢了!

网友D:
回四楼

输出应该是有最高输出电压限制的衡流
不是衡压

网友B:
回6楼 wuyan_feng

这个电路在负载变化时可以是恒压源也可以是恒流源。是有输出电流限制的恒压电源,还是有输出电压限制的恒流电源,端视负载变化时稳压管和2N3904哪个元件先开始工作。

网友D:
回7楼

完全同意
多谢

楼主:
回5楼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自己身边的IC,说实话我也不清楚什么IC,但是有可以代替的。

网友E:
这个电路不是正激,也不是反激,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开关电源?

网友F:
路过

输入整流有问题,后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