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UCK电路,加大负载后MOS管发热以及电压下降的问题

楼主(2007-12-18):
请教各位DX,我用LM3485按他数据手册上的图做了一下12V转3.3V的降压电压,如果不加负载,输出电压是正常,到输出1A以上电流后,MOS管很烫,电压也下降了.我的MOS管用的是fds6681z,按他的数据手册描述导通电阻在4.5V时,是6.X毫欧的.
我拆腾了一个下午了,烧了好几片FDS6681Z,还是想不出要怎么拆腾才能搞定它.请各们前辈给点意见.

网友A:
也许是你的电感饱和了。换个功率容量大点的试试

楼主:
谢楼上的回答

我刚才忘写了点东西
我的电压是直径2.7CM的兰绿环做的,二极管是MBR20100.
MOS管发热的情况下,电感没有温度,二极管温度也很低.只有MOS管的温度很大
我也在示波器上看过输出电压,加大负载和轻负载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明天估计得仔细看看).

楼主:
谢谢computer00

果然是电感问题,数据手册上的值是22UF,我绕了一个3XXUF的还是能听到吱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