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给篇参考**吧

楼主(2007-12-19):
IC1选择F4250型集成运放,VS选用IN5235A型稳压管,VT1选用2SC1846型硅NPN晶体管,IC2选择7F358型单电源运放,VT2,VT3选用8550型PNP晶体管。
输入电压为15-18V,要求输出恒流源I1=I2=8mA,I1,I2流过另一个板子的电阻(305欧)

网友A:
没找到IC1

各电阻也不知道多大。

楼主:
再传下稳压电路图,把我的计算值也传上,请指点!

四 设计计算:
1 稳压器的电路设计
a  IC1选择F4250型集成运放,单电源工作时为2-36 V,输入电压为15-18V,取Ucc=18V,偏置电流Ib1=10μA。
偏置电阻R5=(Ucc-0.5)V/10μA=1.75MΩ;取系列值1.8MΩ;
b VS选用IN5235A型稳压管,Iz=20mA,Uz=6.8V;
R1=(Uim-Uz) /Iz=(30-6.8)V/20mA=1.16KΩ,取系列值1.2KΩ;
VT1选用2SC1846型硅NPN晶体管;
c 选择R3,R4
U+/Uz=R4/(R3+R4);令R3=100KΩ,R4=277.8 KΩ,取系列值270 KΩ;
d 选择R2,C
C是高频滤波电容,取C=0.1μF;
R2=-t/[C*ln(Uc/Uo)]=-0.1/[0.1*10μ*ln(0.5/5)]=434KΩ,取系列值430 KΩ;
2 双路输出恒流源电路设计
选择不同的电阻R,则输出不同的恒定电流各两路。
a  IC2选择7F358型单电源运放;
b  VT2,VT3选用8550型PNP晶体管;
c   选择R11,R12,R21,R22,R31,R32;
由于分别要输出8mA,12mA,13.6mA的恒定电流,尽量将电阻选为整数值以提高精度和方便选购定制等。因此Uf选择这三个电流的公倍数1.632V,
输出8mA时:R11= R12=1632mV/8mA=204Ω;
输出12mA时:R21= R22=1632mV/12mA=136Ω;
输出13.6mA时:R31= R32=1632mV/13.6mA=120Ω;

d 选择R13,R14,R23,R24,R33,R34;
根据电阻分压原理,R14/(R13+R14)=1.632/5,
取R14=1632Ω= R24 =R34,
R13=3368Ω= R23= R33

楼主:
是I11,I12流过另一个板子的电阻(305欧),给这个电阻提供

网友B:
恒流源最好单独用基准

两三极管的参数一致性要求很高,而且Vce的变化对Vbe的影响要小

稳压电源的稳压管偏流最好取自稳压输出端,提高电源调整率,减少输出纹波。

楼主:
谢谢!单独用基准是何意思?小弟新手,麻烦仔细说说!

楼主:
更正计算

1 稳压器的电路设计
a  IC1选择F4250型集成运放,单电源工作时为2-36 V,输入电压为15-18V,取Ucc=18V,偏置电流Ib1=10μA。
偏置电阻R5=(Ucc-0.5)V/10μA=1.75MΩ;取系列值1.8MΩ;
b VS选用IN5235A型稳压管,Iz=20mA,Uz=6.8V;
R1=(Uim-Uz) /Iz=(18-6.8)V/20mA=560Ω;
VT1选用2SC1846型硅NPN晶体管;
c 选择R3,R4
U+/Uz=R4/(R3+R4);令R3=100KΩ,R4=277.8 KΩ,取系列值270 KΩ;
d 选择R2,C
C是高频滤波电容,取C=0.1μF;
R2=-t/[C*ln(Uc/Uo)]=-0.1/[0.1*10μ*ln(0.5/5)]=434KΩ,取系列值430 KΩ;
2 双路输出恒流源电路设计
选择不同的电阻R,则输出不同的恒定电流各两路。
a  IC2选择7F358型单电源运放;
b  VT2,VT3选用8550型PNP晶体管;
c   选择R11,R12,R21,R22,R31,R32;
由于分别要输出8mA,12mA,13.6mA的恒定电流,尽量将电阻选为整数值以提高精度和方便选购定制等。因此Uf选择3.368V,电阻功率取计算值的2倍,约0.05W。
输出8mA时:R11= R12=(5-3.368)V/8mA=1632mV/8mA=204Ω;
输出12mA时:R21= R22=1632mV/12mA=136Ω;
输出13.6mA时:R31= R32=1632mV/13.6mA=120Ω;

d 选择R13,R14,R23,R24,R33,R34;
根据电阻分压原理,R14/(R13+R14)=Uf/Uo=3.368/5,
取R14=3368Ω= R24 =R34,
R13=1632Ω= R23= R33

网友C:
317阿

为什么不用317

楼主:
请推荐个合适的方案

需要设计一个恒流源,输入电压为DC12V-20V,输出电流要求8mA,13.6mA,12mA各两路,根据需要可以选择不同的电流输出档位,精度要求为0.2%,搜集了不少资料,发现方法挺多,请指教那种芯片或方法更合适我的精度和设计要求呢?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一个运放控制两个输出?

即使两个输出相等,最好也是独立控制,即两个恒流源。

楼主:
小弟新手!只是看别人的例子,看来还是分开好

觉得这样可以节省运放,但是接两路是否会有影响啊?能否推荐下合适的恒流源芯片,这样电路简单。我这个电路精度还是要求挺高的。

网友A:
看看这个电路

RS需要调整。
RS取值应保证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
非常感谢

应该Rs值不同,流过RL的恒定电流不同,这样理解对吗?我仔细研究下.另这两个例图没有啥区别吗?

楼主:
我画的电路是否能满足要求呢?

如何知道选用的器件能够满足我要的精度?

网友A:
13楼的两个图

区别仅为一个是双极型管,一个是MOS管。
双极型管,发射极电流与集电极电流并不相等,MOS管则源极电流与漏极电流一定相等。

楼主:
谢谢,我要的恒流精度为±0.2%,您给的图可以满足吗?

应该Rs值不同,流过RL的恒定电流不同,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怎样计算输出的恒定电流值?

因为我的输入电压为15-18V可变,所以图中的恒定电流不受电压变化影响才可以,请给说明下如何计算输出恒定电流?

楼主:
给解答下

看了LM358数据手册,没太懂,能给详细说说电路的原理吗?如何得到I=2.5/R5,小弟新手.谢谢!

网友A:
回20楼

运放线性工作时,两个输入端电位差为零,此即所谓“虚短”。
两个输入端电位差为零,所以有 I = 2.5V/R5 。

楼主:
大侠指点啊!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这样理解对吗?

谢谢你们!可能是我对运放的工作原理没有搞懂,这样理解对吗?:是TL431两端的电压2.5V,Rs是串在这个电路中的,因此流过电流为2.5/Rs,在根据8550工作原理,流过RL和Rs电流相等,所以在RL上实现恒流了,恒流大小只于Rs有关.

网友A:
对8050来说,I=2.5/R5 是近似的

8050是双极型管,发射极电流与集电极电流不同,差一个基极电流。8050的电流放大倍数大约100,集电极电流与发射极电流就要差1%左右。
用MOS管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对吗?

对于理想运放,可以认为+-两端的电压是相等的,而两端的输入电流均可以认为是0。
TL431一端的Vcc 15-18V,另一端V+是(Vcc-2.5)v,Rs和RL上流过的电流是相同的,RL取多大的值没有关系吗?我想在一个305欧的电阻上流过8mA电流,则取RL=305,Rs=2.5V/8mA即可

网友A:
回26楼

正因为RL上电流与RL值无关,这才是一个恒流源,有关就不能叫恒流源了。
对使用MOS管电路,Rs=2.5V/8mA即可。
使用双极型管电路,Rs应该比此值稍小,小多少由管子的电流放大倍数决定,一般是直接测量电流同时调整电阻。
使用MOS管,如果要求准确电流值,也应该测量调整,因为TL431两端电压并非严格的2.5V。

楼主:
多谢maychang

非常感谢你这晚还在关注帮助我的问题!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选用IRFD9120这个MOS管,Rs和RL电流是严格相等的!
我要做的就是在电路调试时,要根据实际测量情况调整Rs的值,因为TL431两端电压并非严格的2.5V。
我如果要输出恒定8mA两路,因为每个元器件的具体精度也不同,则选择的两个Rs值也可能略有差异;要输出恒定12mA两路,恒定13.6mA两路也是相同的道理。
我要求恒流源的精度为0.2%,应该是挺高的精度了,我想需要定做精密电阻。请问,还需要注意哪些才可能满足这样高的精度要求?另外你提供我的恒流源电路如果搭面包板电路调试测量可行吗?我想直接做PCB调试.

网友D:
用TL317基本可以满足精度要求

楼主:
谢谢!请帮我分析下13楼电路中RL

另外,RL的选择有何讲究?
我想如果恒定电流流过它的话也要产生一定的压降.RL的值应该有个选择范围吧!我这个电路中RL是给定的305欧,因为我的恒流源电路是接另一个板卡A,要用A的15-18伏电源,在A的305欧电阻上流过8mA恒定电流,我想你给我的电路中的RL就用A的305欧电阻,应该可以吧。谢谢你!

楼主:
帮分析下

RL上的压降+Rs上的压降+mos管的压降(零点几伏)总和不能超过电源电压(15-18V),我想为何加起来不是等于电源电压呢?没太懂,我觉得应该等于电源电压才对啊,

楼主:
请问哪里有卖这样精度的电阻?(

要设计个精度为0.2%的恒流源,
1需要低温度系数的精密电阻,要求至少E192系列的,温度系数越低越好;
2 要一个精密可调电位器,范围在0-13欧精密可调(大些也可,主要小些调节精度会高些),应该精确到0.002欧左右,这样才能满足电流源的精度要求。
请问哪里有卖这样精度的电阻?(或定做)

楼主:
想不通啊?

恒流源的电源取自另外一块板卡A,将1A中5V电源正端引出到端子排1,15V电源负端在板

卡内经过305欧采样电阻(它流过8mA恒流,最后用单片机采集它上的电流)引到端子排2

,要求我设计的恒流源电源就从端子排1和2取出,现在想不通的问题是:我这个电路中直

接接电源地的部分都实际经过采样电阻后才在板卡A内流回电源地,比如运放LM358的+端,

另外还有运放的滤波电容等。这样有问题没有?如果有的话如何解决?板卡A最好不要改动,谢谢!

网友A:
怎么取样电阻又成了305欧了?

把图贴出来,否则谁也不知道A和1A,端子排1和端子排2是什么。

估计你需要好好补习一下,从直流电路开始,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开始。

楼主:
就是您给我的例子图

对不起,有个笔误,1A卡应该是A卡,我写错了。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A板卡,它的功能是用单片机采集305欧电阻上的电流值,然后显示采到的电流大小转换为对应数值显示。
我要设计另外一块卡B,产生8mA,12mA,13.6mA的恒流各两路,我以8mA那路为例,这B卡要求用DB25插头接到端子排上,A卡也用DB25插头接到端子排上,B卡电源正负都从端子排(实际是从A取的),请解答我上面帖子提出的问题.谢谢!

楼主:
A卡供电示意图

图片如下

楼主:
B卡电路原理图

要产生6路恒定电流,大家看其中一路就可以。

网友A:
电位器的接法不对

楼主:
重传A卡供电图

楼主:
电位器接法该如何画?

应该这样画吧!

楼主:

我电路中的恒流流到A中305电阻后回到地,运放的4脚也这样回地可以吗?
电容的地如何处理呢?过电阻后再接地不行啊?A卡又不让改动.

网友A:
怎样画都可以

就是不能按你原来那样画。
这是初中三年级课程内容。

楼主:
不好意思,就急着画,也没看电阻串联

楼主:
还是想知道如何解决接地的问题啊?

网友E:
建议你用现成的三端稳压来做。无论从成本还是简单性上考

普通的LM317就可以,使用小功率封装的即可。

网友A:
是的,用LM317可以解决没有地线问题

楼主:
为何用LM317可以解决没有地线问题?

它就不需要滤波电容等吗?

楼主:
29楼的图可以吧!

29楼图中,如果满足我的精度,需要电阻可调精度很高吧,那我比如做10个恒流板卡,可能每个板卡的R1都不同,如果制成板后,有震动或其他原因是否会导致电阻R1可能变化 而造成电流不准啊!

网友A:
复习复习欧姆定律吧

这个问题,正是应该用欧姆定律计算的。

楼主:
可调电阻的精度能调到多精?0.01欧能吗?

如何调节?靠手动能设到这样的精度吗?

楼主:
千分之一的精度吧低温度系数!阻值在80-160欧之间

哪里有卖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