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几个问题~

楼主(2007-12-19):
1:电源的保险管的规格~如何确定才能有效的保护机器?
2:浪涌电流怎么确定?
3:若电源的变压器的功率输出达不到要求~在超载的情况下~会对变压器有什么影响?
4:变压器的质量是否也会影响浪涌电流?
5:为什么在开机工作的时候变压器会叫?或是超载的时候也会叫~就是会发出不正常的声音~有时候会带动机器产生共振~开机时`整个机器会发出“咚”的大响!

网友A:
知道一点

1.保险管不能有效地保护机器;
2.浪涌电流空口无凭不能确定;
3.如果长时过载能烧毁变压器;
4.变压器的质量与浪涌不相及;
5.不知道什么叫"变压器会叫".

网友B:
电流过大时变压器当然会叫了。铁心被剧烈拉动。

楼主:
RE:

不对吧~`
嗯`的确单是只用保险丝是不能很好的保护机器的~
在开机那个刹那`变压器的磁场该有个很快的变化吧 在那个时候 若是达到了磁饱合`会怎么样呢?
交流输入端~加的保险丝`就是在开机的瞬间`有时候会很容易烧坏`若是不认为是浪涌电流过大`那会是怎么回事?
浪涌也叫突波,顾名思义浪涌电压~超出正常工作电压的瞬间过电压~你若是说不是变压器的原因`那就没法说啊!

楼主:
RE:computer00

嗯`好像是的`可是从外面看不到铁芯动 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楼主:
电源的保险管的规格怎么定?

网友B:
保险管有不同的类型

有延迟型的,例如常见的彩色电视机以及显示器上的保险管,由于开机时消磁电流很大,
而消磁完毕后电流恢复正常,因此这样的场合需要延迟型的,另外象音响电路也是,峰值功率很大。

而普通型的响应速度就会比较快点。

通常保险管的熔断电流选择在正常工作电流的1.5到2倍左右。

楼主:
RE:电脑圈圈

若我是用在变压器的输入端 也就是市电进来的插口那!那这样的工作电流是算变压器的交流电流?

网友C:
楼主首帖就没有说是什么变压器

4:变压器的质量是否也会影响浪涌电流?
工频变压器铁心设计使用的磁通密度,与浪涌电流有关系,但这不应该说是变压器的质量问题。

楼主:
RE:maychang

是很普通的硅钢铁芯变压器~
220V的市电输入`中间抽头的三组输出`
头疼`开机时候时常有大声`很吓人的`
搞不定`哪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
想了好久~最后觉得是开机时候~由于变压器内部磁通密度的问题 会产生很高的冲击电压 由于变压器的输入端的阻抗小~便会有很大的电流`然后带动变压器内部的铁芯振动`从而产生很大响声的同时`也会伴有保险管的冲坏!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C:
这是两个问题

工频变压器正常工作有轻微的嗡嗡声,这是由于铁心有磁致伸缩效应,是正常的,也无法避免,只能用机械方法减少可闻程度,例如加软衬垫、加罩等等。
如果响声较大且不是工频,多数是铁心没有夹紧硅钢片互相碰击造成的,或是绕组松动造成的。夹紧铁心或绕组可改善,如果能再用漆灌注一次也可改善。
开机烧保险,是由于上电瞬间铁心磁饱和。上电磁饱和也是正常现像,越是大功率变压器越容易发生这种现像,环形铁心比C形铁心更容易上电进入饱和。这种现像并非每次上电都会发生,因磁饱和(从而瞬间过电流)与合闸角度有关,并非每次都在最不利的角度。小功率变压器烧保险的事很少,一般是保险选择不合理。
开机瞬间有一很大声并烧保险,是上述二者的叠加。
如果不能改进变压器,在电源进线处串联合适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可大为改善。

楼主:
RE:maychang

谢谢LS的详细回答`很感谢
只是有个疑问~那个冲击电压~时间很短`那个热敏电阻`它的阻值变化跟的上电压变化的速度么?
毕竟那个电压我用衰减10倍的示波器都抓不到那个波形`
还有个问题就是`输入端的交流电流`怎么算?我这样算可否对~
根据输出端的功率 按一定的比值换算到输入端`再用这个换算过来的功率/220 这样算?
比如输出是100W~损耗是30% 就样来输入端就是100*10/7W 再用这个值/220??

楼主:
进来个人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