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及其他高手-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2007-12-20):
   首先要多谢各位来看
   在工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我仅知道电容的容量越大,输出的直流线性就越好,供给功率放大器负载的能量储备就越足,但从成本及实际利用来看,电容的容量该怎样选择才合适呢?这我就不得而知,仅靠平时的经验来取用,浪费啊!
   各位大侠能指导一下么?

网友A:
这个大很多时候的确是靠经验选取的

网友B:
“输出的直流线性就越好”

什么意思?哪个量随哪个量线性变化?

网友C:
纹波电压不超过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D:
工频滤波的电解电容并不是大就好
你看你的产品要跟什么标准,有没有PFC,THD 以及浪涌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