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认证问题及其他

楼主(2007-12-20):
(无正文)

楼主:
有人帮忙回答一下吗?

awey xwj maychang 等等大侠,我见你们比较厉害,比较热心,是否可以帮忙一下?

网友A:
C4是安规电容,也可以不用的.

网友B:
re

不知道楼主的开关电源是用在什么产品中的?
1,如果是用在家电产品的话,C4是要用两个,其他产品的话一个就可以了.
2,注意变压器的初次级个管脚的电气间歇和爬电距离要满足加强绝缘.
3,变压器的初次绕组间,初级绕组和次机管脚间要满足加强绝缘.(一般初次级绕组是通过包三层绝缘胶布来实现的)
4,pcb布板时注意管脚处的爬电和电气间歇,一般要开槽才能满足.

不知道楼主在哪里?想在哪里做认证.

网友C:
很难过

很难过,连x电容都省了?

网友D:
怎么没有保险丝?
EMI现在要求能过30M~300M
输出的地和GND之间还要有一个安规电容
变压器应该要有VDE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