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池为什么都是1.2v,不是1.5v?

楼主(2007-12-30):
(无正文)

网友A:
那是说的标称值

实际中充电最大只能达到1.5V

网友B:
由电池的材料决定的。不同材料出来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例如铅酸蓄电池的单格电压就是标称2V。而镍氢和镍铬充电电池的标称电压是1.2V,好象我见过镍锰充电电池的标称电压就是1.5V的。

网友A:
00说的是对的

网友C:
以镍氢和镍铬来说吧
标称电压是1.2V,
充满电压会在1.45-1.56V(和环境温度有关)
放电(1C电流放电):
放电是曲线下降的,1.3V以上这段时间很短暂
1.1-1.3V这段时间很长,主要落在1.2V左右----这就是为什么要标称1.2V的原因.
当放到0.96V时,必须停止放电保护电池.

网友D:
这个问题挺好玩

就像在问,怎么硅二极管的压降是0.6V,不是0.5V,这样不更好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