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效率

楼主(2007-12-30):
     我用MC34063A制作了一款DC/DC电源,输入24V,输出13。8V/3A,但效率不高,只有68%,温升很高。现将原理图上传给各位高手,望能指点一下,哪怕几个百分点。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3016037383.rar

网友A:
效率低的原因

MC34063外加NPN管扩流,24V入13.8V出,效率是可以达到80%的。

楼主应用效率不高的原因,是因为用N-MOS扩流,源级输出电压幅度要比用NPN护流低Vth-Vbe,约4-8V,故效率较低,用示波器可以很明示的看出来。

改用NPN管扩流,可提高到75%以上。

最好是用P-MOS扩流,最高可做到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