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 能帮我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型号 MOS管

楼主(2008-01-09):
那位高手 能帮我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型号 MOS管 或会不会是其它类型的管

楼主:
A1RA

上面印 A1RA

楼主:
有人帮我 看一下吗 急啊

有人帮我 看一下吗 急啊

网友A:
LZ 文字断句困难

正规量法(其实正规量法应该用个仪器):
① 3=正,2=负:导通,用电阻的 1mA 档量时 600~700ohm 左右
② 1=正,2=负,放开:2-3导通
③ 1-2 短路一下,放开:2-3不通

这个就是 PMOS:1=G,2=S,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