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开关电源为什么从15V变成了10V

楼主(2008-01-09):
我有一个三输出的开关电源,5V+15V和-15V。5V,-15V都正常,唯独+15V不正常,这个电源用了两天之后变成了+10V。
这个开关电源+5V用的一组变压器,+15和-15用的另外一组变压器,我用示波器测过量正负15V的变压器抽头的输出,两个线圈的输出是完全一致的。可就是正10V的那侧过了一个电杆线圈和整流桥(BYV32-200和二极管MBR1045)之后电压就变成了正10V,另外一侧是正常的,是负15V。
那个整流桥我也换过,没有任何好转,而且,不像是负载太大把电压拉下来的,因为我在测试的时候,一直没有加散热片。
请问大虾们,我还应该测些什么,有可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谢谢!!!

楼主:
正负为什么会有不一样?

我很奇怪,变压器输出波形是一样的,整流侧电路也是类似,无非是一正一负,中间也就串了几个电感,那个不会出问题把?究竟是什么环节会导致电压的不一样?这个电源是曾经能用的,不知是什么原因,突然电压降了下来,希望大虾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15v输出电路一样吗?负载一样吗?

反馈在哪一路?占空比很小了吧?

楼主:
应该是在负15V那边

反馈应该在负15V那边,否则负15V没法稳定,占空比确实很小,因为现在是空载,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二次线圈输出之后,正负15V的线圈电压波形,幅值都是一样的,如果在反馈回路上出问题,两个电压都会错,但现在只有正15V不对。谢谢!!!!

网友A:
加个假负载占空比上去就正常拉

楼主:
新的发现

加过假负载,电阻都冒烟了,电压还是10V左右,没有变化。

一个新的发现。刚才我在测量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好了,+15V电源就有了,当时只是在测量反馈回路的运方的焊点。用示波器表笔点了一下,就好了,从新上电,就完全正常了,我现在还没搞清楚它的反馈是怎么回事情呢,正负两个15V如何算成一个反馈呢?我只是碰了一下+15V那边的反馈,怎么影响占空比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