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正激可以不要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新拓扑颠覆你的眼

楼主(2008-01-09):
rdfc  谐振非连续正激式转换器
Resonant Discontinuous Forward Converter.

网友A:
难道老汉的“独门功夫”又与别人撞车了?

“可以不要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

我最近忙里偷闲在搞一个新的拓朴,纯正弦波波形,就决对不要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刚开始用磁放大器稳压,后来改相控整流...

正激或反激,只是整流管的接法而已...

网友B:
搞基本拓扑的还是不少啊

这可以说是最底层的工作了。

网友C:
没搞明白,怎么连个图都没有呀,起码示意图要有一个吧?

楼主:
PowerAnts老汉可不可以用uc3843改一个出来哈?

示意图没有整,就是一个反激改变压器输出同名端.

网友C:
ls,同名端都改了,还叫反激呀?

那就是正激呀,问题是和普通的有啥区别?

楼主:
8楼 看仔细咯. rdfc 谐振非连续正激式转换器

rdfc  谐振非连续正激式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