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对我设计的这个原理图评价一下,提出宝贵意见!

楼主(2008-01-17):
请大家对我设计的这个原理图评价一下,提出宝贵意见!

题目要求:设计一个电源模块,符合下列要求:
输入:DCin=8V-24V;
输出:1.DCout=12V,2A;
      2.DCout=3.3V,1A.

实现方法如下:
首先,利用LM3488芯片及其外围电路,实现从8V-24V到12V,2.5A的转换。然后,再利用AS1117-3.3V芯片及其外围电路,将12V的电压转换成3.3V,1A的输出。如下图所示:

网友A:
(12V-3.3V)*1A=8.7W

    AS1117哪里能承受这么大的耗散功率啊?

楼主:
RE

2楼的老师,你好!

请教:AS1117能承受的最大耗散功率是多大呀?

假如现在要求输出的是:3.3V,0.8A,我上面的方案还可行吗?

谢谢!

网友B:
12V-3.3V也使用DC-DC方案

楼主可以试一下AS1117从12V到3.3V时候,它的衬底的焊锡会不会直接被熔化掉:)
而楼主只需要将LM3488的R1,R2参数稍微修改一下不就可以产生3.3V的输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