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08-01-18):
   请教,反激开关电源的最大输入电压怎样计算,我现在用的是220VAC作为输入电源,谢了!

网友A:
那就要看你的输入变化范围有多大了

例如,198V到242V,还是180V到250V。

楼主:
谢谢

那输入电压范围怎样计算啊?

楼主:
   我用的是400V/10U电容,

网友B:
都是根据参数,计算设计电源的,你怎么反过来了?

反激电源,大部分做90~264VAC的,但做到450VAC也有
我用的是400V/10U电容,就264V

网友C:
400V比较危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