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输出都要接一定容量的电容才能稳定,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8-01-18):
要是不接或容量不够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A:
RE

应该是滤波用的吧。

网友B:
衰减高频信号。

一般是根据ESR确定。但是由于常见的电解电容ESR和容量的乘积近似恒定,所以多数省略计算过程,仅仅给出对应容值。

楼主:
呵呵,我不是指滤波的问题啊

 有的线性稳压不需要输出电容就能稳定,有的(尤其是LDO)数据手册写的必须要有一定容量的电容才能稳定,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RE

这是ldo的拓普结构决定的,否则会工作不稳定(零点和极点不乎合要求)

网友D:
hehe

在输出端加一个电容,一方面是滤波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电容有ESR,相当于在反馈环路中引入一个零点1/ESR*C(同时也引入一个极点),来补偿电路中的次极点,保证电路stable。这是芯片设计中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datasheet中会有ESR的推荐值范围;当然,很多芯片都用内部补偿,ESR很小就可以保证工作稳定,这样可以得到更好的transient response。

楼主:
感觉楼上两位说到点子了,

如果数据手册推荐电容为4.7u,结果只接了0.47u,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输出振荡?

网友C:
re 8楼

不太好,可能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