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问题

楼主(2008-01-21):
(无正文)

网友A:
降低输入电压,若不能,只能加散热片

网友B:
0.8A根据手册最大峰值电流已经超过了芯片1.5A的范围

所以应用上属于有风险的,要么使用大面积双面敷铜作为散热或者增加散热器
安全措施是增加扩流管,或者更换输出电流更大的DC-DC

楼主:
恩,打算扩流或则用LM2176做,

打算扩流或则用LM2176做,昨天用了个NPN扩流,那个基极和地之间的电阻选多少为好,我用了个3.9K的,觉得可以用大点

网友B:
小一点,加快晶体管关断的速度

楼主:
实验结果

现在发现MC34063不烫,但是NPN扩流管发烫,加了散热片,还是觉得温度高80度左右,是不是我的电感小了,现在用的是100UH的,大家帮忙下,

网友C:
RE

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D:
怀疑你的拓扑结构有问题,贴图再说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谢谢大家关注

结构如图。RSC为0.22,电感为100UH

楼主:
补充

现在用的是Z44,下拉电阻用1K,谢谢大家了!

网友D:
你的这个接法,由于是发射极输出,饱和后的压降都至少有1.

不发热才怪

自己去找davidli88那个自举的电路吧

楼主:
LS能不给个连接,我找过,没找到

LS能不给个连接,我找过,没找到。谢谢!

楼主(2008-03-11):
我用的就是MOS管Z44

我用的就是MOS管Z44,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扩流方法

网友E:
如果不怕浪费电的话在Vin上串上一个电阻,把输入降下来

网友F:
手则上有两个扩流电路

初学者都会选上面发热大的NPN扩流,而不用下面发热小的PNP扩流.

楼主:
谢谢,我在看看

刚看了,谢谢。不错,还有个电路,NPN和PNP电路为什么不同啊?感觉一样啊,是不是NPN的完全导痛时间比PNP的少啊!还清说明,谢谢。

网友G:
我来问一下

用这个芯片能实现+12v转成+-12v吗

网友F:
极性反转即可

网友H(2008-07-30):
2A18V电路扩流如何实现

我用的是7818稳压器,扩流用TIP31还是TIP41好,他们用散热片吗?我要驱动2个3DD15.

网友I(2014-05-20):
用esop8封装的1.5A  E34063,基本上能达到输出950毫安以上

网友I:
产品空间最重要,我曾经在30*30mm板上用esop8的E34063输出稳定在1050毫安

网友J:
MC34063扩流要有点小技巧的。要不功率管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