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发电机的DC15V--100V转换到DC60V/5A的实现方法

楼主(2008-01-21):
有一直流发电机,输出电压在DC15V--100V之间,要把他转换成DC60V。需要设计一个DC15V--100V转换成DC60V/5A的开关电源,请教各位高手,应该如何做。

网友A:
输入电压变化范围太大

稍微困难一点。
功率开关管的电压电流容量需要放得较大,控制芯片输出的脉宽占空比范围必须够大(为此工作频率不要太高),其它与一般的开关电源相同。

楼主:
控制芯片用什么芯片好

请教LS,控制芯片用什么芯片好。

网友A:
用什么芯片好

直流输出300W,一般选择半桥电路,可以考虑SG3525或KA3525。

网友B:
可以考虑SG3525或KA3525。这没错,但半桥电路是不能用的

用推挽电路还可以
不过范围也太宽了,如果是不隔离的,用BUCK-BOOST电路会好一些。

楼主:
DC-DC不隔离

LS,是DC-DC,确实不隔离。用BUCK-BOOST电路输入电流不连续,有电磁干扰,5A电流的干扰大不大,没有数。CUK电路行不行,他的电容(不是滤波用的),我不知道怎么选,但这两种我都可以通过仿真求得,现在BUCK-BOOST电路和CUK电路的控制芯片不知有没有?如果控制电路用分立元件搭,那显然不现实。希望LS和各位高手给我推荐一个CUK电路和BUCK-BOOST电路的控制芯片。谢谢上面各位的帮助。

网友C:
48V(56V)的风电充电器么?

除了风电,没什么发电机输出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范围。

而且居然还是直流发电机?

楼主:
我猜应该是吧

7楼: 48V(56V)的风电充电器么?
具体情况不知,我猜应该是吧,是人家要我考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