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AC

楼主(2008-01-22):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做DC/AC电路,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实现该电路
要求:输入:24~38V
输出:40V(有效值)正弦波,频率为500Hz,电流200mA

我打算用晶振后分频再用放大器,但是辅助源比较麻烦,还有寻找高输入的放大器比较麻烦

各位大侠能否推荐更好的方法或者谁用过高输入电压的放大器推荐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A:
条件不充分

效率多少?输出频率、电压精度多大?波形失真度多少?

网友B:
8W这么小输出功率

如果对效率要求不高,甚至可以考虑线性放大器。

楼主:
求助

没有效率要求,失真度3%
是要考虑线性放大器
但问题是找不到这么大辅助源的放大器
各位高手有用过高电压约60V200mA的功率放大器没?推荐一个啊

网友A:
建议

用单端反激获得+/-60V电源,用文氏桥做振荡,三极管做OCL功率输出

(很难找到可靠工作于+/-60V的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老老实实用三极管搭吧)

网友B:
频率固定为500Hz,失真要求不高,不考虑效率,用个变压器即可。这个变压器可以用市面上现成的3W变压器铁心自己绕或者定绕(当然需要自己计算线径匝数)。芯片可以用TDA230A,好买,也不贵。

网友A:
maychang的办法好!!!

直接用TDA2030做大功率的文氏桥振荡器

网友B:
用变压器的办法,只限频率变化范围不大的情况

因为变压器工作带宽远不如放大器。但楼主要的是固定频率,500Hz不高也不低,功率也不大不小,变压器很好绕,所以在楼主要求的工作情况,是比较好的选择,成本低,电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