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 ,自己去看这篇**合里面的图片,看了再说!

楼主(2008-01-27):
利用短路电线的方法清除冰雪
近来冰雪压倒电线事故不断,因此想到了这方法,对100km长,1平方厘米电线,大约有30欧电阻,通以1000a

电流,仅为正常电压的1/10,每米有300w功率,足以清除冰雪

网友A:
呵呵

这个想法蛮特别,看看电力部门能不能采纳,是否可行

网友B:
自有输电线路始,便有此除冰之法

不知当今是否有此装备及规范;
也不知对付铁塔结冰有何妙计.

网友C:
有创意,但不切实际

算算3条直径10mm,100Km长的高压导线上,覆盖40mm厚的冰层质量多少,得多少融化热?要保持导线温度高于0摄氏度,需要多少电能?

电力公司宁可停电抢修,也不会承担这种损失

网友D:
楼主的发明

早就用在输电线上了。
现在的送变电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v

假如每米有1公斤冰雪,半小时就行了,几千度电,可利用深夜这段时间,反正这段时间没有什么人用电,用

了也是白用,并不需要多少电费,

网友D:
此方法据我所知至少在日本占领东北时(北洋政府时期)就有

先停电,输电线受电方短路,送电方送出较低电压(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额定电压),可以使导线迅速升温而熔掉导线上的冰。熔冰后再将短路撤除,恢复供电。这并不需要增加多少设备,也不增加变电站多少建设成本。
自己绕小功率干式变压器或电动机,淋漆后要烘干,就是用这样的土办法。将变压器次级短路,初级用自耦变压器加十几伏电压,待烘变压器或电动机就逐渐升温。调节施加的电压就可以控制温度。
这次大雪造成多处输电线因挂冰而损坏,我估计是调度的责任,没有能够根据线路状况及时命令各变电站除冰,造成很大损失。

网友E:
粗算算

10mm粗导线覆盖40mm厚冰,每米导线上的冰重达4.5kg,每米功率300W,完全融化也要不少时间了

网友F:
热得快

把线缆当热得快使用

网友G:
呵呵,估计设计时就根本没考虑过这么大的冰雪

同意7楼;我估计是调度的责任

PS:
4楼和8楼的算法有问题哦,并不用把电线上的冰全部融化的,只要融化上面的冰(既10mm*40mm)就可以了哦

网友H:
我要回家!回家回家

网友I:
同情楼上的

希望这几天铁路赶紧修好

网友J:
前两天看新闻的时候,我还在奇怪?!

为什么不通过发热或者施加什么振荡波什么的去冰~~

原来早就有了这法子~~

如果在一段电线上施加一个震荡波,能不能把冰去掉呢?!

那些电力工人拿个木棒敲不就是加了一个机械振荡波上去了吗?

网友G:
最关键的问题不是电线上结冰,而是绝缘子和铁塔冰层过厚

从而导致合不上闸

网友D:
回 xwj

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如果冰覆盖在绝缘上导致严重漏电,那相对地的漏电流流过冰层产生的热量足以使冰熔化,冰熔化之后漏电也就消失。实际上,绝缘子上冰层根本不可能形成。
这种情况(冻雨落到绝缘上)产生闪络,会使故障记录仪不断记录(一小时记录几十次上百次),但一般不会使保护装置动作。

网友G:

 相关链接:http://news.163.com/08/0128/09/439KST9G00011229.html

网友D:
回xwj

看过了。
这句就是错的:“华电长沙电厂是长株潭负荷中心的主要电源,其所辖沙坪变电站500千伏线路……”,电厂与变电站和线路并无辖属关系。所以后面那句可信度就值得怀疑了。
估计写稿的记者也没有能力搞清楚这些。

网友K:
那就是敲传输线上的冰.

否则传输线碰到一起会短路吧.

网友L:
不断电的情况下去冰的方法:

用大功率的低压高频电源通过电容叠加在输电线路上,利用导体的高频趋肤效应在线路的表面产生热量,将冰融化掉,这样可以不用断电就可以除冰,就是不知道对电网的影响有多大?

谁有兴趣可以试试,哈哈。。。

网友G:
绝对,绝对。。。 绝对这两个字是那么好说的吗???

你怎么知道“那东西绝对敲不得..”???

长沙线冬天出现冰闪又不是什么稀奇事,敲绝缘子也不是一回两回的事了

冰情就是命令。长沙电业职工闻“冻”即动,在冰天雪地中饥肠辘辘地辗转征战,不喊一声累,不叫一声苦,体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首要任务是力保复沙二线。要是复沙二线垮了,长沙城将要黑掉四分之一!”腊月廿九,长沙电业局会议室里,局长刘美观神情异常严肃,他和与会的所有领导都意识到了,接下来的春节,电业人将面临一场恶战。

  除夕之夜,长沙电网出现冰闪跳闸险情,紧急抢修的命令迅疾传递。正在吃年夜饭的职工把筷子一丢,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

  只有山区的老农才依稀记得,今年这样的冰冻只在解放初期见过。令他们惊讶的是,电力职工竟然在这个时候——大年除夕一个劲儿地往深山里钻,而且以山为伴,与雪为伍,一呆就是好些天。

  “没有任何抱怨,不讲任何条件,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累。”长沙电业局副局长漆铭钧动情地说,“关键时刻,我们的队伍经受住了考验!”有人记得,一个春节下来,漆铭钧光是步行的冰雪路程就超过100多公里,一双雨靴都被磨穿了底。

  这是怎样的考验?

  正月初三,风雨交加,是险情最为严重的一天,500千伏岗云线有10余座铁塔发生冰闪跳闸。由于500千伏电压等级高,目前还没有融冰手段,要确保线路安全运行,惟一出路就是人工除冰,这对从未有过人工除冰经历的长沙电业人说,其中的危险可想而知。但输电所职工在所长彭国泉的率领下,毅然奔赴故障点。

  主干电网的输电线路大多通过高山风口,风大,路陡。冰冻之处,漫山遍野的碧树翠竹无一幸免地被摧折压伏在地,一根细细的茅草可结成碗口粗的“棒冰”,像刺刀一样矗立。大家顶着风雨,从山下爬到山上,半小时的路程花了3个多小时。铁塔俨然一座冰塔。抢险人员要爬上30多米高的铁塔,先得一级一级地清除铁塔主材脚钉的冰块,打通上塔通道,再用木棒一点一点敲掉覆盖在绝缘瓷瓶串的坚冰。雨水借着寒风,很快又在线路上、铁塔上冻成了冰,大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爬上爬下。从塔上下来,雨水和汗水湿透全身,脱下来的毛衣一拧就是一把水。

  带电班的胡攀腿部曾做过手术,他第一个冲上去,左手搂着冰冷的铁塔,右手使劲挥打着铁锤,一下、两下、三下,10分钟,20分钟过去了,所长多次要换他休息,他**不肯。等到最后一个下来,他已在杆塔上工作了50分钟之久,手指已经肿得像胡萝卜,走路也一瘸一拐了。回到住地,同事们才发现他的伤腿已经冻得乌青发紫!

 相关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5-03-27/07215474148s.shtml

网友K:
awey 大伯你去试啊!

对电网可能会影响哦.
别人家里的电器要坏了你......

网友G:
别看北方冷,但北方却较少出现重覆冰,南方却往往很严重

这是受气候影响的

在输变电工程中,导线覆冰现象较为普遍,输电线路覆冰引起的故障严重地影响了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覆冰可以引起导线舞动、杆塔倾斜、倒塌、断线及绝缘子闪络,从而造成重大事故。导线覆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覆冰量与导线半径、过冷水滴直径、含风量、风速、风向、气温及覆冰时间等因素有关。根据全国覆冰情况的统计数据.发现北方地区虽然气温低.但因气候干燥,所以较少出现重覆冰。即使偶尔出现,也由于覆冰量很少,对送电线路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在冬季,有高空西南暖湿气流的长江以南高海拔地区受覆冰灾害影响较严重。1 导线覆冰的危害根据对我国输电线路覆冰事故的分析.覆冰线路的危害可以归纳为以下。。。
 相关链接:http://www.cqvip.com/qk/92277X/200602/21578141.html

网友G:
看看别人的图片吧,“漏电流流过冰层产生的热量足以使冰

网友K:
绝缘子主要用来防雷的

网友D:
很同情xwj回不了家乡的郁闷心情

记者发的稿当然不是没有一个字可信,至少500kV线路就是真的,因为照片中可以看到输电线是四分裂导线,那就说明是500kV线路。
我做过故障记录仪,这是用于电力部门的仪器,只要线路上电压电流变化达到一定值就启动记录。有一次就遇到冻雨,数小时内记录没个完,结果硬盘爆满。不断记录的原因就是绝缘被冰覆盖,电流突然增大,然后又因为漏电流导致覆冰发热熔化而恢复正常,然后又因为覆冰而漏电……。
过去农村电网常有“烧担”事故,所谓“烧担”是木制横担燃烧损坏。横担燃烧是因为漏电流过大,木制横担发热而燃烧。木横担能燃烧,那个温度肯定冰要熔化。漏电流产生的热量可以这么大,绝缘子上的冰是不可能存在的。
倒是有一种情况可能合不上,那就是此线路曾停止输送电力一段时间,绝缘上覆盖了较厚的冰层。如果要恢复送电,合闸时冰还没有熔化,保护装置已经动作。
该文中还有:“1月21日,因连续冰冻覆冰严重,导致该线路跳闸停运,强送不成功”,然后,“按照湖南送变电公司安排,送电三分公司于26日组织对该线路进行人工除冰”。21日到26日,五天过去了。五天中没有采取短路熔冰措施?五天中没有采取人工除冰措施?五天时间,显然调度有问题了。
500kV线路是最高电压等级的线路,一般不可能只与一家电厂联系,如文中所说,只与长沙电厂联系。如果真是这样,短路熔冰变得很容易,只要线路一端短路,然后控制发电机励磁就可以实现了。因为此时发电厂已经与电网脱离。
倒底是哪个部门的责任,我们不好说。但电力部门肯定要查的。我们对面就是发电厂,该厂有一次在输电线发生事故时继电保护误动作,查责任时发现一个继电器接点插了一张纸片使其不能闭合。测试继电保护装置时,临时插纸片使其失去作用是常用的方法,但测试完毕一定恢复。查到原因,那么是谁插的又没有撤掉?问值班工人,异口同声说是张总工。结果,该厂总工一撤到底,到车间当工人去了,厂长记大过,其他继电保护人员均有处分。不过,这么大的事故,可就与小事故不同,难说了。

网友M:
maychang太幽默了

咋回不了家乡呢?

网友K:
dgluc, xwj估计是回不去了,看天气预报~~

网友M:
可人家xwj都没说回不了去

网友K:
我说的是"估计"

网友K:
awey逃跑了,做完实验再开溜

引用 网友L: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23楼: 不断电的情况下去冰的方法:

用大功率的低压高频电源通过电容叠加在输电线路上,利用导体的高频趋肤效应在线路的表面产生热量,将冰融化掉,这样可以不用断电就可以除冰,就是不知道对电网的影响有多大?

谁有兴趣可以试试,哈哈。。。

网友D:
xwj 自己说的呀

引用 网友G:
同僚|校友|老乡会 ←返回版面

楼主: 大家过年都别回家啦,来泡论坛吧--超过17万旅客滞留广州站

网友G:
我回帖、发贴的原因是因为回不了家吗?

真是佩服你的“幽默”,总能够顾左右而言他

明确点说,长沙没电厂,但周围有3条500kV线路由周边地县(益阳电厂、株洲电厂等)供电

为什么会几天后还要抢修、甚至现在可能都还在抢修?
因为最近长沙的气温最高温度基本都是零度以下了(自己去看天气预报),湖南的气候又潮湿,冰层会不停的敲了又长,长了又敲!

你去看我25楼链接的帖子,别人难道是傻子啊?冰天雪地的一次又一次的“冰闪、除冰、再除冰……”???

就算导线加热冷融冰,还冷融到绝缘子闪去???

网友K:
xwj 当然不是因为回不了家

xwj有很多办法可以回家的!!!!!!!!1

网友G:
要是输电线路绝缘子冰闪而能不出问题自恢复,供电事故至

自己去找**看看冰闪的危害吧

输电线路绝缘子冰闪原因及防治措施

   2005年2月,湖南、湖北分别遭遇50年和35年一遇恶劣天气导致的冰闪和倒杆断线事故。造成湖南电网与主网解列1次,湖北恩施电网与主网解列2次,华中西部电网(川渝)与东部电网(鄂豫湘赣)解列1次。最严重时,华中电网10条500千伏交流线路同时停运。此次冰闪事故发生时间跨度之长、范围之广和故障严重程度均为建网以来首次。这次冰闪事故虽是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造成的,但也暴露出电网在抗冰闪方面暨待加强。
  一、冰闪事故成因
  从气象特征看,较大范围的降雪导致的融冰雪、雾凇、雨凇和区域性的持续大雾,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污秽,对于输电线路来说是一种自然灾害,易形成大范围的绝缘子冰凌冰闪故障,随着线路运行环境的不断劣化,在雾天,以大气中悬浮的细小尘埃为凝结的雾滴沉降会使近地面大气污染浓度突发性增高,持续大雾带来的湿沉降将使绝缘子受更大污染,在特定温度下使绝缘子表面覆冰或被冰凌桥接后,绝缘强度下降,泄露距离缩短。在融冰过程中冰体表面或冰晶体表面的水膜会很快溶解污秽物中的电解质,并提高融冰水或冰面水膜的导电率,引起绝缘子串电压分布的畸变(而且还会引起单片绝缘子表面电压分布的畸变),从而降低覆冰绝缘子串的闪络电压。大气中的污秽微粒直接沉降在绝缘子表面或作为凝聚核包含在雾中,将会使绝缘子覆冰融化时冰水电导率进一步增加。另外有关试验数据表明,覆冰越重、电压分布畸变越大,绝缘子串两端特别是高压引线端绝缘子承受电压百分数越高。最终造成冰闪事故,由此可见在大雪(或雨加雪)或持续大雾气象条件下形成的绝缘子覆冰是发生冰闪的主要原因。<……

网友L:
老王说可行就没错的,看来我得赶紧申请专利了。。。

网友K:
什么时候说了?又老花了

网友N:
搂主的提议挺好

搂主的提议挺好

网友O:
导线距离太长,电感太大,

+高频是不可以的。

网友P:
北方的输电线会转动

铁搭是不怕冰雪的,输电线怕冰,不怕雪。南方和北方的输电线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北方的输电线有自动除冰功能,当冰的重量超过规定值时,输电线会转动,到冰破裂下落,冰的重量恢复到零附近时,输电线又会转动到原位。

网友Q:
我觉得还是可行的,

用不着把线上所有的冰都化成0度的水,有一部分化掉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R:
在南方不怎么可行

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是在南方不太可能实现,原因是很多倒的是电线杆,线也断了,如果是这种方法,那么要多少发电机,多少人去做?

网友S:
回复主题:利用短路电线的方法清除冰雪

创意不错
会不会有很大的危险性啊

网友T:
有没有不会沾冰的输电线材?

开发一种输电线,能够让冰不能附在输电线上。

网友U: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切都过去了,没有留下任何的教训,没有任何人去羊补牢;

网友V:
这种方法有

就是要把负载都断开,就是要断电。估计是不想断电吧,断一个小时损失XX个亿啊。。结果就派人少去敲了。

网友W:
maychang根本就是一不学无术的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