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驱动芯片? 1MHz ?

楼主(2008-01-27):
如何 让MOS 工作在1MHz ?

有的电源芯片,使用外部MOS,可以工作在较高频率。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驱动MOS,频率 一定要高!
效率倒并不在第一位。

楼主:
微秒 开关

导通时间不能过长....

网友A:
其实也有高频MOS管

我的项目要用到的是5-10MHz初步打算是采用高速光电耦合器加高频三极管驱动。如果楼主有更好的方案也请分享。另,经过实验,采用高频隔离变压器驱动的方法好象不可行!

网友B:
同一个问题发这么多帖

Switching Time
tR Rise Time test Figure 1 18 30 ns 20 40 ns
tF Fall Time test Figure 1 15 20 ns 29 40 ns
tD1 Delay Tlme test **ure 1 17 30 ns 19 40 ns
tD2 Delay Time test Figure 1 23 50 ns 27 60 ns
tPW Pulse Width test Figure 1 400 ns

楼主:
高频隔离变压器, 驱动电流不够

由于驱动电流较小, 无法真正打开MOS。

例如单片机,不少ARM7之类可以输出10MHz脉冲(工作频率几十MHz),但是,无法输出A级电流,较高的频率,需要A级电流驱动。

网友A:
4楼的资料不错

这些资料好象都是低端驱动用的,要做高端驱动时还要在中间加隔离电路并另加驱动电源。请问有没有高低端同时驱动的高速芯片?

网友B:
高低端?

同步整流驱动?

网友C:
LS的LS可能指的是H桥

网友A:
是H桥或半桥驱动

这两种电路在电源技术和功率驱动中用的比较多,都要求MOS驱动电路具有高低端驱动功能。

网友(2011-09-01):
是H桥或半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