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永磁发电机稳压系统

楼主(2008-01-28):
不知道 怎么做散热..材料难选...90A/160V 额定工作

网友A:
不知道 怎么做散热

水冷!

网友B:
调励磁即可

看样子楼主是想直接调在输出端稳压,这样做不可取

网友C:
在输出端稳压?

那发电厂怎么办?散热器还不得山大?现在发电厂散热就要修建好几个塔了。

网友D:
呵呵

三楼   是“永磁"不可调
固体铝散热片散热

网友C(2008-02-27):
抱歉,没看清是永磁电机

该发电机输出是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交流,可以考虑磁放大器,如果是直流,当然是考虑DC-DC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