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电池

楼主(2008-01-28):
测试设备:太阳能电池
测试环境:在阴天下测试,电池板的朝向,搁置的位置都一样
测试时间:前后测试时间差别几秒钟
测试工具:万用表
测试结果:有的电池板输出电压能够达到13伏,有的只有5伏,有的甚至只有1伏左右

请问这是怎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负载 内阻

效率差异。

楼主:
效率差异

因为太阳能输出给蓄电池充电,如果电压太低的话肯定充不进去

对于这样的现象

是不是也可以说太阳板不合格呢

网友A:
应该充进去了----可以测量电流!

太阳能电池,开路,电压可能较高哦。

如果开路电压很低,说明电池是坏的。呵呵

网友B:
一般都不会直接充电的,都有一个前级升压

太阳能现在应用范围越来越大了,生产厂家也越来越多,所以产品质量也比较乱

网友C:
检查负载电流是否过大

网友D:
如果是开路量的 估计是板子坏了

如果是开路量的 估计是板子坏了
如果是带载量的,说明你的负载太重了,要是通过控制器带的载,说明你用的控制器不怎么好啊.电压降得这么低已经远离当时的最大功率点电压了.

楼主(2008-02-28):
有哪些比较好的厂家

现在市场上有哪些厂家产品质量比较好的呢

网友E:
是坏了吗,

   可能是坏了吗,